CIH61MIV1.1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8-05-16):
CIH61MIV1.1主板奇怪问题,只有一个USB能用,其它都用不了,供电又正常,是数据连接的一个小零件问题换了可以
数据连接

网友:
机箱上面的?

网友:
意思是修好了,是吗。usb旁边的6脚芯片,都可以去掉。

网友:
已经修好了,道一个喜

网友:
U口问题还是比较容易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