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P All-in-One - 23-r039cn先报警后亮机

楼主(2018-05-16):
一台HP All-in-One - 23-r039cn一体机,INTEL独显,板号IPSH8-AT,故障是先报警(3长4短)循坏5次后亮机进系统,进系统一切正常。BIOS刷过确定是好的,内存换过,cpu换过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可否查下代码什么意思呢?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A:
是电源错误报警,你用原配电源就不叫了。

网友:
HP的机器对于电源比较挑剔,最好是拿原装的试。

网友B:
我百度了一下3长4短是电源错误,你看看电源适配器是不是原装的,或者是电源本身有问题,要么主板上哪个单元电路供电不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错误报警,你用原配电源就不叫了。

谢谢指教,但用原装适配器也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百度了一下3长4短是电源错误,你看看电源适配器是不是原装的,或者是电源本身有问题,要么主板上哪个单元 ...

谢谢指教,但用原装适配器也报警

网友:
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有电吗?代换下!

网友:
我也有台一体机也是一样的故障     板号是DA0N61的      本来是桥短路      换了桥可以触发     刚刚开始不会三长四短            等全部装好再试机就三长四短报警          换过CPU内存      桥也换了ec也换了        bios是工厂的      还是原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但用原装适配器也报警

你进系统后看看系统时间,惹时间不对,那BAT电池没电了,检测是否有电路漏电,然后换电池,进BIOS做时间、启动项调整。

网友:
我的报警故障修复了      是高压板导致的      这个报警我猜测应该是没检测到屏      你往屏这块查吧

网友:
楼主有把屏线拔了测试了吗   有可能是屏幕得问题

网友:
楼主最终问题搞好没有。。。。。。。。。

网友:
适配器的ID信号短路,主板检测不到适配器所致,没有图纸和点位图、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