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笔记本TPN-Q113不出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05-16):
  今天中午一楼卖场送来一台HP机TPN-Q113笔记本,据他们说开机不显示。    拿到笔记本去掉电池,上电如图:    初步判断电压没有出完。
    迅速拆机,查看PCH是SLJ8C 的桥如图:
裸板上电,测量除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其他各大供电电感都有电:如图
   根据SLJ8C时序,需要有桥发出非核心电压好信号PROCPWRGD后才出CPU核心供电。查看图纸只要R373有高电平信号就说明桥出非核心电压好信号: ,实际测量该信号为低电平0如图:
   PROCPWRGD信号没有的话,根据上电时序,说明前面时序没有完成,继续追查:PWROK: 该信号来自EC的103脚:

实际测量该信号电平为0:
  继续往前追,根据广达时序,当所有供电正常(除CPU核心电压、集显电压)后,所有PG汇总送到EC后,EC发出PWROK。所以查总PG是否有高电平信号,根据图纸,所有供电PG汇总后送到EC的14脚: 实际测量该脚电平在1.4-3.0之间跳变,到此,发现敌情。这个HWPG是3V、5V待机芯片、VCCSA管家供电芯片、+1.05V桥供电芯片、+1.5VSUS内存供电芯片、+1.8V锁相环供电芯片PG汇总后得到的。前面已经测量这些供电芯片的输出电压正常,于是开始断开以上每一路PG来判定是哪路出问题:当断开到待机芯片PG链接的PR115时,HWPG正常,但待机芯片这边还在跳变:
。
    因此,可以判断待机芯片坏-待机芯片PG跳变-HWPG跳变-无PWEOK-无CPU供电。
       换待机芯片后,待机芯片PG正常,其他状态正常,点屏亮机:

       总结:HM65、SLJ8E、SLJ8C.......等二代、三代平台的主板。有的人,测量没有CPU供电,可能就是刷BIOS,换CPU供电芯片、换桥,到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修这类板子时候,一定严格按照时序,顺时或逆时来查电路,就能很快找到问题的。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修机顺利。

 会员1503892300鑫豆2025-12-28 10:02
 会员121348300鑫豆2024-6-6 16:31
 会员1979982元2023-4-13 16:19
 会员823272元2023-4-7 16:19
 会员6980232元2023-3-29 13:41

网友(点评):
哎,我还差得远呢!!!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分析得也很到位!

网友:
按照时序是最好的思路

网友:
这个时序和主板6x一样的 想不到笔记本的时序也有和主板一样的

网友A:
一般6x主板没cpu电压 我都直接测 pcie的时钟,没有的话再测EC的pwrok信号 。楼主笔记本要测时钟吗?

网友:
这维修案例写的可以当教材了,这必须精华帖,

网友:
不多说了,理论很扎实,思路可以说是教学版的,一步一步,在光滑的地板上,哦,不,在干净整洁的维修台上摩擦,哦不,修板

网友:
学习了,修笔记本又修手机现在搞得什么都不精

网友:
65的时序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要是不懂时序乱修还真不好修出来

网友:
修本本是有一定的时序在里面的 ,你修本水平高厉害66666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很有条理性,学习了

网友:
楼主对时序很熟悉,一步步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思路清晰,,广达HWpg的确是个重要 人误,

网友:
理论基础知识很重要,一旦掌握将事半功倍&&

网友:
这思路太清晰了  学习了

网友:
板子到手了,来一个三步走,都忘了最基本的,谢谢师傅提醒。

网友:
这种情况,我都是把3 5V的PG断开,直接使用,也能点亮屏幕。

网友:
这要很强耐心,一般人都是三板斧,不行,直接放弃。

网友:
学习了。正在修一块主板,也是没CPU电压的

网友:
理论很扎实啊

网友:
这个才是时序维修片  有营养!!!!!!!!!!!!!!!!!!!!!!!!!!!!!!!!!!!!!!!!!!!!!!!!!!!!!!!!!!!!!!

网友:
老兄分都给你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6x主板没cpu电压 我都直接测 pcie的时钟,没有的话再测EC的pwrok信号 。楼主笔记本要测时钟吗?

PWROK出来后就查时钟,不出来暂时不查时钟,先查前面电路。

网友:
楼主分析故障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分析的很透,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分析的很透,以后少走弯路一定按时序来

网友:
思路清新明了   一步步倒推     最终破案   加分

网友:
楼主这个时序学的很牛,必须加分哦。。。。。。。。。。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 我遇到不出CPU供电 基本都是三板斧 很少查时序的  给你加分了  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
这维修案例写的可以当教材了,真心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对于我们小白太有帮助了 ,收藏加分

网友:
HWPG这个信号确实是维修中很关键的一个判断故障的信号

网友:
挺不错的一贴,对新手挺有帮助的,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得好啊,赞一个

网友:
well described, thanks for updating case study

网友:
学习了 感觉现在的机器 我只能刷刷BIOS了 哎 慢慢学习吧

网友:
一般都会区查HWPG 这个关键 好多掉电什么的都是这个的支点引起的 分析的不错

网友:
修得好啊,赞一个.感谢分享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网友:
楼主基础好扎实,学习了

网友:
请问楼主 我经常遇到所有电压出来了 几个pg也进了cpu bios也有读 晶振也正常cpu还是不发出非核心电压好信号怎么回事啊 很无奈 有些换cpu会好 有些不会好的 就很无奈了

网友:
时序是根本,对新手来讲,分析时序是个好习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广达的很经典的HWPG啊,思路比较好。

网友:
这帖子可以当教程了。赞一个。。。。。。。。。。。。

网友:
修机掉渣天。阔以。收多少钱啊?

网友:
procpwrgd是桥发给CPU的吧

网友:
时序 分析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语言组织能力强,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迅维真是个偷师的地方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希望多发题

网友:
又是经典的广达没hwpg导致ec不出pwrok,不过有的hwpg不正常都会掉电这个竟然没有

网友:
楼主思路情绪,时序分析的很好,理论很扎实,学习了。

网友:
正常一点应该要触发掉电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经验 多多发贴.......

网友:
最后待机芯片 PG不正常啊 ?  可以把它的PG 断开。 就可以了把

网友:
不错不错,收藏了,必须的必啊

网友:
这个可以当教材用了。写的真够详细的。。。。

网友:
看电流感觉CPU电压没出来。楼主好拼。哈哈。写这个帖子出来我都已经挣了一百大洋了。哈哈。赞一个

网友:
个时序和主板6x一样的 想不到笔记本的时序也有和主板一样的

网友:
楼主厉害  我学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时序和主板6x一样的 想不到笔记本的时序也有和主板一样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下手准、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行业是学无止境,有时候晕头转向的。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18-05-16):
  今天中午一楼卖场送来一台HP机TPN-Q113笔记本,据他们说开机不显示。    拿到笔记本去掉电池,上电如图:    初步判断电压没有出完。
    迅速拆机,查看PCH是SLJ8C 的桥如图:
裸板上电,测量除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其他各大供电电感都有电:如图
   根据SLJ8C时序,需要有桥发出非核心电压好信号PROCPWRGD后才出CPU核心供电。查看图纸只要R373有高电平信号就说明桥出非核心电压好信号: ,实际测量该信号为低电平0如图:
   PROCPWRGD信号没有的话,根据上电时序,说明前面时序没有完成,继续追查:PWROK: 该信号来自EC的103脚:

实际测量该信号电平为0:
  继续往前追,根据广达时序,当所有供电正常(除CPU核心电压、集显电压)后,所有PG汇总送到EC后,EC发出PWROK。所以查总PG是否有高电平信号,根据图纸,所有供电PG汇总后送到EC的14脚: 实际测量该脚电平在1.4-3.0之间跳变,到此,发现敌情。这个HWPG是3V、5V待机芯片、VCCSA管家供电芯片、+1.05V桥供电芯片、+1.5VSUS内存供电芯片、+1.8V锁相环供电芯片PG汇总后得到的。前面已经测量这些供电芯片的输出电压正常,于是开始断开以上每一路PG来判定是哪路出问题:当断开到待机芯片PG链接的PR115时,HWPG正常,但待机芯片这边还在跳变:
。
    因此,可以判断待机芯片坏-待机芯片PG跳变-HWPG跳变-无PWEOK-无CPU供电。
       换待机芯片后,待机芯片PG正常,其他状态正常,点屏亮机:

       总结:HM65、SLJ8E、SLJ8C.......等二代、三代平台的主板。有的人,测量没有CPU供电,可能就是刷BIOS,换CPU供电芯片、换桥,到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修这类板子时候,一定严格按照时序,顺时或逆时来查电路,就能很快找到问题的。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修机顺利。

 会员1979982元2023-4-13 16:19
 会员823272元2023-4-7 16:19
 会员6980232元2023-3-29 1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