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杭州迅维每日一贴 DELL N511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5-16):
大家好,我是杭州迅维快修的程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用松香大法快速修复一个公共点短路的一个故障。
接修一台DELL N5110 板号 10260-1  客户说不开机,原因没写,如下图

打各大电感和公共点的值都没有发现短路,接稳压电源5A大电流,再测发现公共点对地只有20多对地微短如图

打公共点到各大电感的值发现到显卡供电电感PL9201只有20多,怀疑是显卡供电引起的,在显卡供电的铁壳子MOS管上熏上松香,再上电发现PU9202上面的松香已经融化,如图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6721装上去公共点对地400多正常,上电顺利亮机。如图

网友A:
果然是修手机修电脑通用~~

网友:
感觉这一把来得好顺利啊,一般维修都只需要消灭最直接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今天挑了个最简单的,好久没修过这么简单的

网友:
这种情况打公共点与电感之间的体值,秒杀不了              ?

网友:
楼主修手机的开机线和我的一样,很好用

网友:
大短老师傅基本上都能秒杀,楼主是把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以前就是用手摸  松香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
手摸很烫的,能不摸就不摸,被烧好几次

网友:
这样维修就不怕给高温度烫到了 不然每次都给烫伤

网友B:
这种方法对手机很管用,因为主板很小,笔记本主板太大不可能都熏上松香,个人认为不太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对手机很管用,因为主板很小,笔记本主板太大不可能都熏上松香,个人认为不太可行

你说的很对,我是通过测量找到故障点缩小范围,再熏松香找到具体的短路元件

网友:
秒杀啊,,,厉害啊,老师傅。。。。。。。。。。。。。。

网友:
不用换成常规场馆吗?

网友:
用酒精也可以,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通过测量找到故障点缩小范围,再熏松香找到具体的短路元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打值发现公共点和显卡供电电感之间短路就可以直接更换显卡供电上管了

网友:
果然是修手机修电脑通用~~果然是修手机修电脑通用~~

网友C:
大神有遇到神舟风扇狂转掉电的的吗

网友:
果然是 修手机的大师傅啊,电脑主板也可以用松香,我们店连松香都没有

网友:
这个不错,修的直接干脆。。。。。。。。。。

网友:
铁壳用普通MOS管改掉   拆料的还是容易坏

网友:
手摸很烫的,能不摸就不摸 可以用焊膏和松香完美

网友:
熏松香,比手摸安全准确多了,经常修到短路烧机发热的那一块,然后松香,确定具体哪一个元件发热

网友:
一般都是小电流手陌      不疼

网友:
大短我经常都是手摸一个大泡,楼上说的松香是全板都涂吗?不然怎么烧?

网友:
烧出来就好了。。。。。。。。。。。。。。。

网友:
                          怎么熏松香?

网友:
大短路 看电容外观,铁壳MOS管,量个个主供电对地阻值,很容易发现的,顺便看看19V的隔离MOS管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啊!!!不得不服!!!!

网友:
           短路的机器最好修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我一般都是用手去摸.................

网友:
路过,特来看一看大家的维修笔记哦

网友:
楼主不用焊剂膏 修手机的大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遇到神舟风扇狂转掉电的的吗

遇到好多台了,具体什么型号,掉电有好多原因引起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吧,我都遇到过七八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实践经验很重要!别看楼主只是支言片语,但这个前提是楼主丰富的实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修手机修电脑通用~~

手机小   电脑大  松香 撒  一堆!!!!!!!!!!!!!!!!!!1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