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1笔记本不出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8-05-16):
HP CQ511笔记本不出CPU电压维修,板子拆出来测试电流只有0.35A。测得没有CPU电压输出。测量CPU供电主控芯片条件,欠开启信号VR-ON。电路如图。代换了u4(lm393)无果。逐个拆除PG信号的电阻。最后查得是是U12芯片能正常输出电压但不输出V1.5s_PG.拉低了其它PG信号。最后没有找到同型号U12芯片更换。直接不安装R97(图3)。开机显示,装机测试毫无影响。

迅维网_VV09_Inter_DIS_HP CQ511.pdf

网友:
说起来容易,实际维修要懂好多原理的

网友:
不错像前辈们学习了就几个人ggdfkvcdd

网友:
大神还是有很多的呢,我们这些菜鸟还要学习

网友:
这个首先要对芯片定义比较清楚了,然后需要懂时序,楼主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知识,还是要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多向大神门学习,涨经验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样修会不会不稳定,会不会翻修哦

网友:
这就是复杂的事情简单话

网友:
还是要基本功啊,,,很少修到这款,,,看下学习

网友:
这机器还有人修啊

网友:
类似于广达的HWPG,只要供电出了不出PG,可以人为拉高,或断开这个信号也好。

网友:
多谢前辈的发文指点,路过学习经验。

网友:
赞赞赞,感谢大神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

网友:
大神都是从菜鸟升级的,呵呵!!!!!!!!!!!!!!!!

网友:
有耐心啊,  技术刚刚的 !!!!!!!!!!!!!!!!!!!!!!!!11

网友:
好久没修过这个板子了    现在新机器没资料真的很难修

网友:
能亮就是钱 研不研究都无所谓啦

网友:
HP的机子还有两部I3   370 CPU的,就是CPU 供电发热,0。3A就上不去了,回头参考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出来。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市场还有的修 PG引起掉电 算是常见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