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触发掉电

楼主(2018-05-16):
华硕h61m-e触发掉电,强制开机,保持长时间,就能开机显示,冷了又不行,量Q21的2脚有电压1.5v,1和3脚无电压,3脚是到pu10的7脚,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问题导致的,是不是pu10坏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发一个图 大家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是324,你把它换了不就有结果了。1.1v不正常。

网友:
看看有没有高手出面的,跟着学学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24,你把它换了不就有结果了。1.1v不正常。

我现在没有324芯片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神舟风扇狂转掉电的

网友:
偷偷的进来学一下技术,看看有没有大师能搞定啊

网友:
料板上找,技嘉主板上很多用324。

网友:
这问题应该试不是少电压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