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器个人版ISO处理流程

楼主(2018-05-16):
好久没“水贴”了, 今天刚好整理了一下硬盘;发现平时的维修图片有10多个G,近100个比较经典的案例。实在是没地方拷片了,只能靠水贴这个样子来腾一点空间了!——————————————————————————————————————————————————————————————————————————————————————————————————————————                      言归正传     --------------------------------------------------------------------------------------------------
在实际的维修中,进水的机器约占到10%----15%左右,今天先发个简单的进水机器处理过程。

机器型号:联想B450 故障现象:进水

1、先来张版号果照:

2、进水比较严重的地方,如下图在LVDS接口和VRM之间

3、对于进水严重的板子,我现在都是直接拿香皂和自来水洗的,然后扔烤箱里面 “65度 ”烤一两个小时, 处理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下图是处理好的图片

4、烤完板后,发现VRM 有几个PIN 是已经腐蚀掉了,拆下VRM 发现有3个PIN是需要飞线的

5、VRM飞线效果图

6、2.5倍下的飞线效果图

7、发现有一个PIN  过孔断线,   尝试一下过孔穿针引线

8、飞线的几个引脚上绿油固化

9、对于进水的PWM电路,修复后  ,打一下电感前端波形;降低返修几率

10、随着气温嗨起来,清灰还是要做的

11、最后来张亮机照

网友:
这个确实漂亮,有你这种高手,卖板的看到很伤心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么厉害的大师,很多看到第一眼就直接说换板吧

网友A:
大神有遇到神舟风扇狂转掉电的吗

网友B:
这个芯片引脚飞线,楼主是先上好芯片在飞线?还是焊盘飞好线之后在上芯片呢?

网友:
高,实在是高,我飞线后就没有绿油固化,没那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有遇到神舟风扇狂转掉电的吗

是蓝天代工的战神吗?  PCH  BIOS   认不到独显或独显异常  显卡的温度检测信号  等都会引起的

网友:
这进水确实有点严重啊,看到让人有点想换板的冲动!还好楼主,耐心修好了

网友:
看起来腐蚀得很严重,被你这么一洗,又活过来了

网友C:
烤箱65度有点低了吧,一般都用 120度左右,黄同学还在深圳?

网友:
        这个确实漂亮,绿油固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烤箱65度有点低了吧,一般都用 120度左右,黄同学还在深圳?

你是?  现在在浙江这边……………………………………………………

网友:
腐蚀的还不算太厉害,不过处理的很漂亮。

网友:
楼主太牛X了,现在还能这样修机的人不多了。学习学习。

网友:
很细心啊  还打绿油    我都是飞了线就算了   ~

网友:
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不错学习了学习了

风神一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浙江绍兴的老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引脚飞线,楼主是先上好芯片在飞线?还是焊盘飞好线之后在上芯片呢?

我是先焊好QFN芯片后,再把上好焊锡的铜丝  伸进QFNQ引脚上  ,在附近相邻的几个引脚上点焊膏
最后烙铁头上 沾一点焊锡  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就想知道,进水机,观察电感前端波形,是看它有有没波形呢,还是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想知道,进水机,观察电感前端波形,是看它有有没波形呢,还是看什么

看MOS管是否完全导通

网友:
有图有点位的 还好   ,新板子腐蚀严重的刷的时间需要注意掉件  。

网友:
这都能修好 楼主高手  焊工也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  现在在浙江这边……………………………………………………

我在浙江义乌 ,有时间请你喝酒。

网友:
不错。。绿漆最好

网友:
楼主 这绿油是什么东东。以后我也去找此来学学掉点的故障。处理感觉好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先焊好QFN芯片后,再把上好焊锡的铜丝  伸进QFNQ引脚上  ,在附近相邻的几个引脚上点焊膏
最后烙铁 ...

谢谢楼主这么详细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真心是不错的,焊工好,做事又很细致,大师级

网友:
楼主威武!自来水洗板子我也干过,不过我是用洗手液,哈哈!过孔飞线十分了得,有机会我也尝试一下。

网友:
进水的机子 就是要处理干净,一是看着舒服,二是不容易返修

网友:
不错的帖子 进水就是需要这样维修的

网友(2018-07-03):
处理的很漂亮,。。。。。。,,,,,

网友:
楼主厉害   值得学习  用水洗还是不错的

网友:
肥皂水加烤箱没问题把?楼主一般烤多久的

网友:
谢谢楼主这么详细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  客户已经喜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