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Lus触摸失灵闪白条很有可能被忽略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8-05-16):
        今天接手一台iphone6PLus,故障现象为屏幕顶部显白条时有时无,触摸时灵时不灵。
        维修过此故障的兄弟们都知道,这是iphone6Plus的一大通病,按照维修此故障的通常维修处理方式,果断从主板上取下黑触摸芯片,对M1同步信号脚接线补点,上绿油固化
        然后黑触摸芯片拖松香除锡洗净,重新植好锡,对好点位265℃烘枪温度重新焊接至原来位置,开机测试,郁闷的是闪白条没有了,触摸却仍然时好时坏,难道黑触摸不良还是没有焊接好?不知道修了多少例了,不大可能呢!拆下黑触摸,检查M1接线,万用表测对地阻值没问题,重新换上新的黑触摸,开机测试故障依旧,时好时坏,真的更加郁闷了
         平了平心境,耐心的再拆下黑触摸,眼睛无意间扫了眼黑触摸位置下方那排电容,心里突然一亮,莫非是这排电容有问题,果断的抓起尖镊子,轻轻的拨了拨这排电容,问题果然发现了,有两个电容似乎有些虚焊,再稍微加一点点力,电容脱落,嘿嘿,应该就是这里了

        补焊好两个脱落的电容,重植好原来本机黑触摸芯片,开机触摸测试20来分钟,OK,故障修复完成,装机OK交差。:ciya:

网友:
这个应该谁都 会的吧!!!!!!

网友A:
学习了,想问一下大师,这个电容虚焊是本身就虚还是取黑触摸芯片碰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想问一下大师,这个电容虚焊是本身就虚还是取黑触摸芯片碰到呢

取黑触摸的时候不可能,镊子夹的方向是音频和主板边缘方向,所以说不可能碰到这排电容,应该是手机用了几年又经常摔,又是UMT材质的主板,虚焊不奇怪

网友:
很少见那排电容虚焊的,电容又小,又在两个芯片之间的小空间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触摸不灵的你肯定搞不好,有一排不灵,

网友:
  这种情况分享出来,能让很多新手学习到,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台触摸不灵的你肯定搞不好,有一排不灵,

您维修了哪些步骤?如果是通CPU的线路上或者CPU那边的问题,对兄弟我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jingya:

网友:
电容?虚焊? 我知道电容可以摘掉不要的 是电阻虚焊了吧

网友:
修这么多例,目前没有碰到过你这个案例,摔虚汗的还吹虚焊的不好说啊

网友:
都是好东西都是好东西都是好东西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这都能发现,应该像你多学习下,别的师傅碰到这种情况改换别的芯片了,问题越修越大

网友:
修手机还真是要细心好,

网友C:
楼主细心呀有时候多换几次都不想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细心呀有时候多换几次都不想弄了

不细心不行呀,都挖了九十九锄头了,就差那一锄头了:daxiao:

网友:
  这活一定得心细呀  这活一定得心细呀 这活一定得心细呀

网友:
这一排电容负责的是黑白触摸之间的通讯,拆除你会发现屏幕局部不能触摸,或者是横线,或者是竖线!经常会有人拆黑触摸的时候把这个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