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macbook开机时进度条加载不进去怎么办?

楼主(2018-05-17):
macbook开机时进度条加载不进去怎么办?

网友:
無法開機的MacBook Or iMac(情況是開機直接卡在白蘋果灰底,連開機都不行)

首先就決定來重置參數隨機存取記憶體 (PRAM) 以及靜態 RAM (NVRAM)
重置 PRAM 和 NVRAM
(節錄自蘋果官網如何重置 Mac 上的 NVRAM)

1. 首先請關閉電腦
2.在鍵盤上尋找下列按鍵:Command 鍵、Option 鍵、P 和 R。您在步驟 4 中將需要同步按住這些按鍵。
3.啟動電腦
4.按住 Command-Option-P-R 這四個按鍵。您必須在灰色螢幕出現之前按下此按鍵組合
5.按下這些按鍵,直到電腦重新啟動,您會再次聽到啟動聲
6.放開這些按鍵

按完以後 PRAM跟NVRAM都會被重置完成,但這一步驟依然無法解決Gene的問題
所以再來就是關鍵的第二步了,這一步就決定Gene是否要面臨重灌系統的選擇
因為判斷覺得硬碟本身沒有問題,可能是哪邊軟體掛掉,所以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進入Single User Mode(簡稱SUM)利用單人最高權限來修復磁碟

進入Single User Mode進行磁碟修復
1.在一按下開機鍵後迅速按下Command+S進入Single User Mode
2.輸入 fsck+空白鍵+dash鍵(橫橫一槓那叫dash)+fy然後按enter
如果fsck沒有檢查到硬碟的錯誤,它將在最後顯示The volume (name_of_volume) appears to be OK。否則如果修復了錯誤或者有警告,都會顯示:FILE SYSTEM WAS MODIFIED這樣的語句(Gene這邊就是因為壞掉所以一開以後馬上就顯示了),這個時候,你一定要重複上面命令,直到顯示OK為止。如果多次嘗試後依然有問題,那麼你的硬碟有可能有問題,需要注意或換一個新硬碟或是重灌系統看看.
3.整個過程ok以後,輸入reboot或是exit離開並且重開機試試看

在這一步成功了,不僅系統不用重灌,資料也沒有跑掉

还有一篇作参考:

                        周末下班正常关机,然后将电脑裸置于后备箱,待回到家中打开电脑,出现无法启动现象:开机后进入白苹果+无限菊花状态数分钟也未进入Finder,自感情况不妙,多次强行关机-----开机,故障依旧。
好在本人一直没有放弃对IT的爱好,故利用IPAD上网求救,依网友提供方案一一测试:
1、重置电源管理:拨掉外接电源,卸下电池,按开机键5秒
2、重置PRAM:同时按Control+Command和电源键并保持3秒
3、同时按Option+Command+R+P+电源键

以上三种办法全部试过,无效!

最后采取进入单用户模式(同时按Command+S+电源键,直至出现文字界面才可松开),机器自检并出现提示:是进入磁盘修复还是重新启动机器,毫不犹豫地选择磁盘修复,即在系统提示符下输入:
/sbin/fsck -fy  然后按回车键,系统进行磁盘检测,一大串英文提示之后(大体意思有:磁盘错误、文件夹出现错误、文件目录有错误等),几分钟后系统告知成功修复,此时输入:REBOOT后按回车键,系统重新启动并正常开机进入FINDER。

总结:前后总共花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01:00至03:30),之间也曾想到过重装系统,可喜的是因磁盘存在错误,重装未果,否则资料全失;也曾想明天去三里屯找苹果维修,但一听网友说的检测费就打消了此想法(本机是08年购置的)最后还是查资料,不放过任何可以尝试的修复办法,我始终相信高手在民间这一说法。

网友:
答一波这个吧,之前遇到过多次。
先说可能造成开机黑屏答原因,一般是软件问题,安装过某些破解软件,然后某天重启了,结果一直进度条,进不了系统。
硬件问题也有可能,不过,比较少见,我的就是硬件问题导致。
下面说尝试过的解决方案。

mac开机黑屏解决方法

通常来说开机速度慢或者开机黑屏
关闭电脑,开机,同时按住 command+option+R+P 这个时候就会听到‘当‘一声,继续按着
再听一次,(网上说有让听四次,我都试过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其实无所谓,有一声足够),这个时候松开,就可以看到 苹果 下面是个进度条,不出意外的话,可以正常开机了。
PS:我的是出了意外的,具体症状就是,开机即使如上操作,进度条走到一多半,关机了~~~
这什么情况,没折,只好继续想办法。你说再重装系统啊,那就试试看
开机option command+r都没反应

如题,mac 就这尿性了,按啥都不好使了,
    开机按 option 出现不了让选择启动方式的界面command+r 这个试过也没折
哇呀呀~ 这是要拆八块的节奏吗。无奈继续想折,神奇的有个方法
    关机,开机,按住option+command+r+p按住option+command+r+p键开机,开机后不要松开这4个键mac mini会一直重启,当重启到第10次(这个次数我是试了10次,其实不用10次,两次就可以,我又试过了)的时候松开P键也就是继续按住option+command+r这三个键,久违的小地球就出现了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吗?还不行~!!!我选择wifi,输入密码,想等待奇迹,可是真奇迹,
出现进度条走了一点点,就奔溃了。
重载系统 出现http://apple.com.cn/support -2104f

如题,又出故障了,真是折腾啊,还不行,如上各种操作试了不下三遍,无奈呼叫苹果客服吧。

互联网资料整理

您可以按住COMMMAND+r进入选择语言,实用工具界面,在磁盘工具里面抹掉第一个主磁盘(选择抹掉,右下角抹掉),之后选择屏幕左上角小苹果旁边的”磁盘工具”,点击
“退出磁盘工具”,然后选择“重装OSX系统”,即可重装。如果不行,就需要互联网恢复
osx关于恢复功能
    关闭电脑,同时按住 command+option+R,然后开机,直到看到屏幕上出现一个地球才松开键盘上的键;如果尚未联网, 地球下面会出现下拉菜单让您选择网络 , 联网之后开始读取进度条;进度条走完后电脑会重启,进入 “OS X 实用工具”界面;选择“磁盘工具”,然后点按“继续”;
选择左边第一块总磁盘, 选择右边的 “分区”—当前选择“一个分区” 下面有个选项
    并确保已选择“GUID 分区表”。确保分区的格式为“Mac OS 扩展(日志式)”。点按“应用”退出后请点击第二行的重新安装;然后根据提示步步进行下去,系统将会开始安装。
互联网恢复方法:

    关闭电脑,同时按住 command option R,然后开机,直到看到屏幕上出现一个地球才松开键盘上的键;如果尚未联网, 地球下面会出现下拉菜单让您选择网络 , 联网之后开始读取进度条;进度条走完后电脑会重启,进入 “OS X 实用工具”界面;选择“磁盘工具”,然后点按“继续”;从左侧的列表中选择您的启动磁盘,然后点按“抹掉”标签;从“格式”弹出式菜单中,选取“Mac OS 扩展(日志式)”,输入磁盘的名称,然后点按“抹掉”;在磁盘已被抹掉后,请选取“磁盘工具”>“退出磁盘工具”;退出后请点击第二行的重新安装;然后根据提示步步进行下去,系统将会开始安装。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了以下办法开机进去了,前提是有Time Machine的备份盘:
    按shift+control+option关掉接上备份开机按option进去以后,选择备份盘之后会有个界面让你选择干嘛的,关掉不用管然后选择从内置硬盘启动,我第一次的时候需要输密码后来发现关机了重启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没发现是什么原因,但是还是能将就用。

网友:
重置系统管理器
SHIFT + CTRL + OPTION + 电源键
先按下前三个,再按下电源键,10秒后全部松开
然后按下电源键开机即可

网友:
Mac开机半天进入不了系统刚解决

网友:
就是没用……无奈

网友:
您好,不知道您是怎么解觉的,我的是iMac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您是怎么解觉的,我的是iMac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小小白表示看不懂,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bios,硬盘,主板,显卡,都有可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