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跑马到2b就停了。

楼主(2018-05-17):
今天维修一块技嘉的h61,先查到是无CPU供电,更换了pwrgd的开启信号
三极管
后有了。然后开心的上cpu,内存,检测卡,开机。跑马了,开心想应该ok了。
但是当跑马到2b就停了,显示器也没有反应,大概过30秒左右重启,反复这样。
请问大神这是什么情况呢?
无CPU供电

网友:
bios刷了,先排除一下,技嘉爱坏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有一样的版的话对换一下BIOS试试,没有就刷,不过技嘉BIOS出问题的多,但刷好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