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8-05-17):
废话不多说直接拆机 测量主板屏线接口 JLVDS1 经测量LEDVDD  19V正常 BKOFF  0VEDID_DATA 0V EDID_CLK  0V +3VS  正常 +LCDVDD_CONN  0V  最主要的屏供电 +LCDVDD_CONN 竟让没有电压  肯定不正常 继续往下查 屏供电是由U72转换来的  测U72 5脚供电正常  3脚EN  没有电压 1脚肯定没有电压了   而PCH_ENVDD是由 U4桥发出来的  这就搞不明白了  难道是桥坏了  但是外接却很正常  请各位大佬 帮忙参谋下 我这个顺序对不对 还应该查那个地方

网友:
拆拆PCH_ENVDD连接的相关元器件,比如R408试试

网友:
桥有可能虚焊了, 先搞个BIOS    然后再考虑桥自身 这个好像灌胶的桥

网友:
显卡或者桥 ,直接搞吧

网友:
我遇到过DELL 。AMD的显卡,也是外接正常,内接无反应,连背光都没有,用热风枪400度加热显卡背面20S就显示了,最后给显卡做BGA好的

网友:
这种显卡可能性大些吧,外显内不显好多都是显卡

网友:
打值EN阻值多少?  可以取了芯片 1  5脚链接一下看看

网友:
既然已经是外接亮了,你就没想到是显卡问题?这机器明显就是显卡VGA模块工作起来了,LVDS模块没工作起来,你测再多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A:
EDID_DATA 0V EDID_CLK  0V  你这两个信号 打下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p这个看不太懂啊  ,,,,,

网友:
气昂昂桀骜不工桀骜不驯放大发案色拉

网友:
R408答案在哪肌肤对抗 看都直接影响覅时间泼妇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D_DATA 0V EDID_CLK  0V  你这两个信号 打下对地阻值看下

刚才量错了  这两个脚有3.3V电压

网友:
直接给个3v 电压过去试试,如果还是不显,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外接可以亮的,大部分先做显卡

网友:
EDID_DATA  EDID_CLK有示波器 测试下有没波形   有就说明是屏或者屏线问题    没有就可能是显卡问题  显卡是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
加焊南桥会好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估计是桥 坏了

网友:
测U72 EN脚 对地短路没,用疯抢吹下南桥(最好用BGA)

网友:
      可以用热风枪 热一热 桥, 不行就加焊一下。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刷了个程序内屏能亮,有些功能不正常,估计刷的程序有问题,后来搞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G490好像和G400一样的吧,如果是一样的可以在BIOS 屏蔽独显的。我自己就显卡坏了。直接关了独显。一直没问题。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