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 掉电维修

楼主(2018-05-17):
联想e49a 版号 11310-1 LSS-1 MB,开机0.8A掉电,反复重启,刷几个BIOS无果,看论坛说是CPU供电晶体管坏的比较多,这个板子有三个晶体管,一个是集显供电,那两个是CPU供电,全拆的话比较麻烦,抱着试试的态度,拆掉集显供电晶体管,因为有独显,拆掉集显也应该可以亮机,所以先排除下是不是集显晶体管引起的,拆掉后上电等几秒后亮机了,心里那个喜啊,瞎猫碰着死老鼠,哈哈,不换晶体管了,太麻烦了,可以用就行了。

网友:
自己先站个座哈,各位维友们支持支持哈

网友:
这个得 验证 啊

网友A:
所指的晶体管是什么东西,有点高深

网友B:
估计你所说的晶体管是不是场效应管?

网友:
已经测试一晚上了,没出现什么问题,让顾客用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指的晶体管是什么东西,有点高深

类似于MOS管啊,上下管集成的,不容易换,我就没装,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所说的晶体管是不是场效应管?

差不多吧,修道这个板子就知道了,比铁壳还难搞啊

网友:
你拆的是集显的电感还是mos管?为什么脚晶体管....晶体管不是CPU里面的么...

网友:
这个是场管,E49的通病,不出CPU供电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哪种很小的,下面是几个点的哪种MOS管子、哪是非常非常不好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哪种很小的,下面是几个点的哪种MOS管子、哪是非常非常不好换的。

是的,就是这种管子,确实是不好换,用独显也能亮机就好

网友:
最好是附上图就好了。。。。。。。

网友(2018-07-26):
大兄弟,非常感谢你的帖子,让我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