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KB9022的飞线图

楼主(2018-05-17):
急求KB9022的飞线图

网友:
什么是飞线图?前所未闻,你问的应该是图纸吧?

网友:
点位图吗? 电位图?

网友:
这个飞线是要刷BIOS吗?IO自带的BIOS

网友:
是说刷程序吗?按下面说的接吧!BIOS芯片是8脚,另外还要给主板通电在刷。
KSI4接芯片1脚  KSI5接芯片6脚  KSI6接芯片5脚 KSI7接芯片2脚  KSO3接芯片4脚还要接主板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