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白屏

楼主(2018-05-17):
今天接到一台e430白屏,先简单的来换了块瓶  不行还是白
,拆机吧  。

拆开之后看到被修过 把瓶的3v供电电感给撬开了  心想都要向这家这么有良心的维修可能好干很多

  连上之后还是不行   那就查屏接口供电吧  当测到+3valw时没电 经过电阻过来的 24k电阻过来的

测电阻一边3v  过来之后变成1v多   不正常 为了省事 我就直连了一下  试试

第一次发贴  多多支持小白

网友:
贴子不太完整  我把电感接上之后就暗瓶了  然后开始查条件

网友:
学习了,以后用。。。。。。。。。。。。。。。。。。。。。。。。。

网友A:
你是直接飞线3V解决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飞线3V解决的问题吗?

加了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