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2开机不定时暗屏

楼主(2018-05-17):
苹果一体机A1312开机不定时暗屏 ,一开始是开机画面正常,进系统暗屏,无背光,后来开机能坚持一段时间,不定时暗屏,
拆开屏幕看LED背光,用可调电源测量,都亮亮度不同,就是电流不同,哪位大侠知道是不是背光问题,谢谢!!
更换灯条解决!!

更换灯条解决!!

网友:
本人遇见的是 开机进系统用一会暗屏   最后两根灯条全换  ok

网友A:
像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电源板问题

已更换灯条解决!!

网友:
这个一般  是 灯管接口   焊接不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