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B9022Q 程序,版号 LA-C921P ??

楼主(2018-05-17):
图纸HP 15g-ad110tx,版号 LA-C921P,  KB9022Q D ?
一台HP 15G 进水机器,处理好之后,正常开机,发现键盘 乱码不管用,换了新键盘也不行,还是主板上的问题,进水位置在IO附近,把IO拆下来,清理干净,重新焊上去,键盘完全没有反应了。
于是决定换一个IO,咨询卖芯片的才知道,这芯片是有程序的,但是找不到这个程序,这就麻烦了。
求:1. 这个板子的图纸,查一下IO的条件。
      2.这个板子IO的程序,方便换IO.
      3.这个IO的资料图纸。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KB9022这个没有自带程序的  它读取程序的脚位是 119 120 126 128    复位是37脚   你也可以参考别的同EC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9022这个没有自带程序的  它读取程序的脚位是 119 120 126 128    复位是37脚   你也可以参考别的同EC的 ...

你确定这个9022不带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B9022这个没有自带程序的  它读取程序的脚位是 119 120 126 128    复位是37脚   你也可以参考别的同EC的 ...

他跟BIOS有通信不代表他本身不带程序 别误导别人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9022这个没有自带程序的  它读取程序的脚位是 119 120 126 128    复位是37脚   你也可以参考别的同EC的 ...

问过卖芯片的,是带程序的,有芯片,没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跟BIOS有通信不代表他本身不带程序 别误导别人好吗

我也不知道 我是在迅维的手册上看到的 上面是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我是在迅维的手册上看到的 上面是这么写的

迅维的手册上面不可能写kb9022不带程序 我刷过几十个9022了 难道我都是白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