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短路

楼主(2018-05-17):
接手一台6P阴阳屏,搞定之后装屏蔽罩,惨了,装上不开机了,短路了,摸到 Q1403发烫,拆掉之后打阻值发现B1 B2 B3 等于说S级都短路了,继续飞线出来,烧鸡,奇怪了烧不出来烫手的地方,哪位大师能指导下

网友A:
不用考虑Q1403,直接在B+ 也就是VCC MAIN加3V左右电压 ,摸 哪里烫就哪里短

网友:
请问楼主  你这个点位图是在哪里下载的呢?

网友B:
2安的电流表烧不出来的,用5安的表或者用电池烧。

网友C:
焊上屏蔽罩不开机短路了把屏蔽罩拆下来看一下是不是焊罩子的时候连锡了把主供电连锡接地了

网友D:
Q1403一定热的,不用管。先打打供电对地值,找到接地的那路供电后,用这路供电同等的电压单烧这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安的电流表烧不出来的,用5安的表或者用电池烧。

已经用5a的了,烟熏法,找不到发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上屏蔽罩不开机短路了把屏蔽罩拆下来看一下是不是焊罩子的时候连锡了把主供电连锡接地了

发现屏蔽罩里面有个大锡点,因为我装屏蔽罩的时候是用烙铁加锡焊接的,估计是加多了,但是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403一定热的,不用管。先打打供电对地值,找到接地的那路供电后,用这路供电同等的电压单烧这一路

没用,烧鸡,烧不出来,烟熏法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安的电流表烧不出来的,用5安的表或者用电池烧。

也按照你说的方法试过了,无效,估计还得一个个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Q1403,直接在B+ 也就是VCC MAIN加3V左右电压 ,摸 哪里烫就哪里短

我也没管q1403,飞线出来烧鸡的,没用明显发热的地方

网友:
轻微短路不好找的,只有加大电压和电流烧了!

网友:
烧鸡的时候注意下,尽量别烧的太久,找到哪里烫了直接就断掉电

网友:
你把你动的地方周围及反面查下,是不是不小心动力其他元件

网友:
屏蔽罩拿下来还是一样吗?那你估计是动到别的地方了

网友E:
屏蔽罩拿下来还是一样吗是不是不小心动力其他

网友:
修手机可要非常仔细认真才行,一般干不来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蔽罩拿下来还是一样吗是不是不小心动力其他

拿下来一样的,也没发现具体哪里连锡

网友:
学习了,,还要慢慢学习,,第一次没学会

网友:
弄个烧鸡电池烧...........。。。。。。。。。。。。。

网友:
有没有高手知道,我也遇见过几台了

网友:
公布下答案,跟屏蔽罩无关,今天认认真真看了下,还是跟之前修的阴阳屏有关,当时可能焊接的时候有个电容被旁边的大电感锡连起来了,也就是说电容直通了,但是电容本身并没有短路,现在就想明白了,所以一直没有烫手的地方,只是主板有点微烫,而不是巨烫,处理完一切正常,感谢大家,一起帮忙想办法!!!

网友:
加大电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