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首修亮板

楼主(2018-05-17):
来迅维实地学习快一个月了,转眼即过。来迅维之前连最简单的电容、电阻都分不清,更不会测量…….在船长这边学习了两个星期左右,要背的东西特别的多,慢慢的从了解电容、电阻到MOS管、电源芯片(各种管子和电子原件)的了解,到最难的看、分析图纸,个人感觉达到了崩溃的地步。然后到阿林老师这边学习各种故障的维修方法与思路、学习各种工具的使用、和看起来不重要但却是关键的细节小问题…….感谢船长和阿林老师的的严格教学管理,才能让我对电脑维修的陌生有了认识的开始。
主板型号:6050A2412201     单板
故障:二修机、人为故障
目检:缺失MOS管,待机芯片周围被动过,多处被焊接过
正反面缺件图片各来一张:
补完这些所缺MOS管之后就开始打值,发现公共点有明显的大短。
然后查公共点的来源和去处,终于。在公共点的两处滤波电容底下,发现铜丝。果断去掉之后,公共点就正常了。
公共点正常后,接着补所剩下明显的U307周围缺件的自举电容电阻。
然后把U502的自举电容补上。
之后补下PWRBTN#的两个开关上拉电阻,补完件之后就打各个值。打过值都正常后,就先空载触发了。
总线供电1.05V,内存供电1.5V,二级电压3.3V,二级电压5V,锁相环供电1.8V。
都正常之后就跟老师要了CPU和内存之后就触发上电了。
见证紧张时刻到了。
总结了一下:刚接到老师发下来的故障板的时候,脑子顿时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然后冷静的想了老师上课讲的维修思路,看了看老师发下来的维修思路单。然后有了思路之后,开始了维修旅程。(维修时不要着急,回顾老师讲的维修思路及注意事项。)

网友:
写的很好,很细心,像我这小白就很容易看懂,有个问题我想向大神请教下,那啥,我的1.05v那的电容老短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可以啊,思路非常清晰,犹如行云流水,实地学员就是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  , 实地出来的          学员厉害

网友:
技术越好,钱就越多,加油!!!!!

网友:
为修路难走,唯有坚持不懈。   现在也很少人学维修了

网友:
路走多了,自然就好走了。。   现在也很少人学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