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服务华硕GL552VW 2.1换南桥(SR2C4)后电流0.18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8-05-17):
各位同行,华硕GL552VW 2.1换南桥(SR2C4)后电流0.18无CPU供电求,因被上家动过BIOS,南桥短路。南桥拆下来了。本人在某宝买了一个全新的南桥换上去后,加电到0.18无CPU供电,本论坛上的BIOS也刷了三四个,故障一样,又在某宝10元买了一个说是工厂纯净ME的BIOS刷上去故障还是一样。如有高手能帮忙解决问题,可以有偿服务。QQ.158652065

网友:
1xx系列的时序cpu供电好像要在复位之后才有,顺着时序慢慢测喽

网友:
现在换桥基本度要刷BIOS

网友:
没人吗?在线等呀。哥哥们
帮帮忙

网友:
围观高手解答。
有高手可以解释一下问题原因么。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机器3V短路烧了南桥了,换了之后不出CPU供电,南桥换了俩都一样,不过我的电流是0.3,刷了论坛的原厂bios是0.4,CPU怎么也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机器3V短路烧了南桥了,换了之后不出CPU供电,南桥换了俩都一样,不过我的电流是0.3,刷 ...

新款机子南桥不好搞,ME不知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机器3V短路烧了南桥了,换了之后不出CPU供电,南桥换了俩都一样,不过我的电流是0.3,刷 ...

官网有个原厂的bios确定是好的,我的机器修好了,从淘宝定的南桥有问题,不出CPU供电,换了一个拆机的好了

网友:
先确定BIOS me是不是替换过的,不行继续换桥

网友:
感谢各位同行的分析。机子没搞定,买不到全新桥,客户也等不急,拿走了,感觉陶宝买的桥都不行,没全新。

网友(2019-09-05):
2.1的bios能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