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晓得啥版型上面有620K电阻

楼主(2018-05-17):
联想G480 RT8207 TON设置脚 620k电阻腐蚀,找了很多料板都没有见620k,
哪位碰到啥机型上面有这620k电阻。

网友:
这种是精密电阻,不好找。可以找几个串联起来

网友:
                    找个有这个芯片的板啊。

网友:
8207芯片电器一般有,联想KL5有。可以用电阻串联。RTC电路330K好找

网友:
买一个电阻本多方便啊。170种阻值,每种50只。一本三十多块钱包邮。

网友:
我也是用电阻包,常用的基本都有,就是拿乱了

网友:
上到几百的都可以

网友:
谢谢同志们,功夫不负有心人,搞了2个R334.搞定了。

网友:
买一个电阻本多方便啊。170种阻值,每种50只。一本三十多块钱包邮

网友:
电阻有些地方可以用差不多的代换 没必要阻值一样

网友:
随便找一个几百k的装上试试 我试过  也可以的

网友:
没错,电阻不够串联,电容不够的就并联,招多着呢。

网友:
上1M的也行

网友:
福昕阅读里面用望远镜搜索

网友:
找个510K的就可以,电阻大小差一点马云影响

网友:
用电阻包,常用的基本都有,就是拿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