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三星530U3B充不满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8-05-17):
     接到同行送修的三星530U3B,电池鼓包,加内存,于是报价发货,等了几天到货后安装上电池充电到80%提示未充电,放电一切都是正常的,怀疑电池不好,于是又发了一块,,,,,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发现快递发普通的和顺丰的速度差不多啦,等到电池之后,安装上发现现象一样也是到了80%就提示未充电,此时此刻就想爆粗口了,,,而且用电池开机进系统就关机,电池也是有电的,好不容易来了个活还那么麻烦!也是够了,于是论坛找一下资料,发现少的可怜,基本上有也是型号对不上的,简单测了一下主板上的充电电路,没发现任何的异常,充电时的电流也是正常的,,,,,沉思一下,,,,,想起了电池的电量检测是有关BIOS的,于是一路寻找与此版号对应的BIOS,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刷上,先插电源一看,发现有充电电流,上硬盘进系统,发现充电到81%,提示正在充电,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帖子,各位如果遇到可以参考一下,不要走弯路,多支持一下小弟(主板的版号请看图片,BIOS也上传了,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bios good wo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bios good work

Not at all,I'm very happy to help you

网友B(2018-08-28):
我这有一台是不充电,换了一块电池正常放点就是不充电,不知道刷bios管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一台是不充电,换了一块电池正常放点就是不充电,不知道刷bios管用不

对应着型号下载试试,现在BIOS管的太多

网友C(2018-12-24):
所以這個是bios的问题引起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這個是bios的问题引起嘛?

是的,包括进系统掉电,您可以对应板号下载下来试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包括进系统掉电,您可以对应板号下载下来试试的

我的是触发后卡在电流 0.175a 先找个bios 来刷看看 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触发后卡在电流 0.175a 先找个bios 来刷看看 谢谢你

客气啦,你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客气啦,你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啥的

哈哈 cpu 电压不出 没点位 有的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cpu 电压不出 没点位 有的跑了....

找着CPU供电芯片,查查芯片的脚位图,供电开启条件满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