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P无显

楼主(2018-05-17):
兄弟送来苹果6SP机器检测,开机可能是正常的,屏无显示描述,大概判断出故障,一种是屏,另一种就是主板,拆机换屏检测,故障依旧。
测试客户屏幕,OK,没有问题。
故障锁定主板,撕开胶贴看到UMT晕了。想爆粗口.同行都懂。
   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但是屏幕一点图像都没有。
 像这种问题可能是显示屏供电不正常。测量显示接口对地阻值。阻值都正常,再测试显示供电。
不接屏的时候显示芯片U4000的自举脚会有6V电压。经过测量发现只有0.078V,明显不正常。查U4000的工作条件,供电都正常。换显示IC,换上去了,还是不出6V。难道换的IC也是坏的,在换一个,还是不行。看来不是IC的问题,拆下显示IC打对地阻值,发现B3.B4腿产生的激放供电PP6V0_LCM_BOOST  6V短路。拆与B3B4相连的芯片,OK就是这个C4008电容短路了,换上自举6V也产生了,插屏测试,亮机。
     装机,装好开机又大短,晕死。拆下来测PP_vcc_man短路,用2V烧,烧出C4000和U3300坏,换上。OK装机测试一切功能都OK,所有故障排除。

网友A:
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希望楼主以后能多发些维修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希望楼主以后能多发些维修案例

加点分呗,分不够用,呵呵,以后多多发

网友B:
一路波折,想不通刚开始开机不短路,为何后来短路了,难道是开机测试电压的时候导致的??

网友:
楼主厉害,新手小白维修前来膜拜

网友:
楼主辛苦了,希望楼主以后能多发些维修案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路波折,想不通刚开始开机不短路,为何后来短路了,难道是开机测试电压的时候导致的??

可能是静电电坏的,没有太懂,有三板这样的板了,修好装进机里就大短了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资料收下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静电电坏的,没有太懂,有三板这样的板了,修好装进机里就大短了

可能是在维修过程中,有锡珠或者手抖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静电电坏的,没有太懂,有三板这样的板了,修好装进机里就大短了

那你得注意了,小心电坏CPU

网友:
爆粗口是因为UMT是狠劣质的主板么?

网友:
UMT的板子修了很多,断线很平常,多修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