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苹果12年的 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8-05-17):
a1465 苹果12年的  装显卡驱动黑屏,双系统装win7后,一装上hd4000的显卡驱动就黑屏,卸载了用vga就正常了.已经尝试无数次,苹果官方bootcamp里的装了也黑屏,intel官网下载最新的装了也黑屏。最后网上找的一个驱动 地址是https://www.drvsky.com/apple/MacBook_Air_2012_Graphics.htm

网友:
你用的驱动的版本和年份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什么呀、、、、、、、、、、、、、、、、、、、、、、、

驱动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驱动别装新版本的 装旧版本的

网友B:
在苹果系统里面运行bootcamp助理下载windows驱动,就是本机对应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苹果系统里面运行bootcamp助理下载windows驱动,就是本机对应显卡的

是的 可以  但是下载慢

网友(2019-09-30):
先收窗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