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苹果820-00165-A 原厂BIOS 测试OK

楼主(2018-05-17):
820-00165-A  改U
苹果820-00165-A 原厂BIOS 测试OK

网友:


网友:
哈哈正需要                   我。xxyyxxyyxxyyxxyy

网友:
改的那是什么没看懂

网友A:
我靠、楼主你这是干了什么?第一次看见、苹果还可以这样维修、真的是长见识了!大神啊!

网友:
楼主这是在改动什么呢,改完需要重新刷BIOS

网友(2018-07-04):
刚刚试过了,可以开机,但是显示慢,这个BIOS不是原厂的吧

网友:
没看出来楼主到底是改的什么呀?还要加这么一个小板?

网友B(2018-08-31):
引用 网友C:
苹果820-00165-A 原厂BIOS 测试OK

BIOS刷了开机变慢  苹果系统安装出错

网友(2018-10-21):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开机变慢  苹果系统安装出错

是的,我刷的也是这个症状。。论坛的其他BIOS都是开机不显

网友:
可以开机,但是显示慢进不了苹果系统

网友(2019-03-01):
刷了不挑变 原来跳不亮    不知道是不是年份问题

网友:
下载了,刷了之后不加电了。,,,,,,,,

网友:
有试过行的吗,有的行有的不行。

网友(2019-05-30):
刷了之后电流0.6 不亮机  原来我的机器 是有密码的

网友(2019-06-30):
BIOS刷了开机变慢  苹果系统安装出错,论坛的其他BIOS都是开机不显

网友:
刷完没点亮

网友(2020-03-20):
先收藏了 ,原厂BIOS.

网友(2020-07-08):
刷了点不亮

网友(2020-08-20):
引用 网友C:
苹果820-00165-A 原厂BIOS 测试OK

                                        亮机慢

网友(2021-03-22):
我刷过已开机,密码已绕过,进苹果系统慢不知道是这个原因不。

网友(2022-03-28):
刷了这个装苹果系统提示有密码锁、,害的我以为是主板其他问题,浪费时间

网友(2024-01-18):
已合成到原厂状态有SN,解决开机慢,BIOS锁,开机黑屏外接正常的问题
放心下载

820-00165-a 2016.BIN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A:
我靠、楼主你这是干了什么?第一次看见、苹果还可以这样维修、真的是长见识了!大神啊!

楼主的小板那里有个接口,那个接口应该是不用焊芯片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