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APPLE A1465 820-00164-A 原厂 BIOS

楼主(2018-05-17):
APPLE A1465 820-00164-A 原厂 BIOS

APPLE A1465 820-00164-A 原厂 .zip

网友:
怎么没有人反馈啊 ??????

网友(2018-07-12):
这个BIOS我下了,测试是好的,原机A1465 820-00164-A 开机电流到0.6乱跳不显示,刷了这个BIOS之后好了

网友(2018-08-19):
是好的 已刷OK  亮机三秒左右

网友:
不会慢?不是原厂的BIOS 刷机都变慢

网友A:
进系统有锁,不能用,进系统有锁,不能用,进系统有锁,不能用,

网友(2018-12-02):
刚好在修这个机器,留着备用了!!!

网友(2019-02-16):
13年款16年产A1465 板号820-00164-A,原机开机有密码,刷了不显,电流0.55A,最后刷了另一贴人家的原机备份,合成后可以显,所以这个不是通用的。

网友B(2019-04-28):
p

我了刷了亮机,但进到系统有锁,复位一下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网友(2019-06-16):
原来的开机显示慢   刷了这个直接不显示

网友:
15款的测试过没问题

网友(2019-07-21):
进苹果系统有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了刷了亮机,但进到系统有锁,复位一下就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怎么复位啊?  兄弟

网友(2019-08-24):
BIOS是好的。我的机子是循环跑码不亮机,刷了楼主的BIOS秒亮了,感谢。

网友:
开机后是有密码的,重置一下机器就好了,不用重刷BIOS

网友(2019-10-14):
我的13款15年的机器 有BIOS密码,刷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复位啊?  兄弟

alt+ctrl+r+p一起按住然后按一下电源键开机,按住之前那几个键直到听3~4遍开机启动音后松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2020-03-28):
是好的 已刷OK

网友(2020-05-29):
13年的不能用

网友:
更换CPU I5 5300U 刷了一样慢 2015

网友(2020-06-30):
刷了 死机变活机,就是感觉老了好多岁,开机显示慢得很 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有锁,不能用,进系统有锁,不能用,进系统有锁,不能用,
。。脑子不带呢

网友(2020-12-21):
搞错没,刷了是能亮机,结果有密码!我晕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有锁,不能用,进系统有锁,不能用,进系统有锁,不能用,
进系统有锁?那是你系统的问题啊!重新安装个系统啊!

网友(2021-05-19):
苹果 的版本太多的,同一个开型号都 有四五个版本,不通用的

网友(2021-06-20):
此BIOS有固件锁, 进系统,以及重装系统, 都 会要有密码, 重置不起作用

网友(2021-08-04):
我这台 之前亮机 刷了这个不亮了 再换个其他的试试

网友:
之前焊接 没焊好 这个好用,也没有密码

网友:
但是装系统的时候 有个 LOCK PIN CODE 这个4 位是什么码

网友(2024-05-22):
测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