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60加双硬盘问题

楼主(2018-05-17):
这个机器 在光驱位加硬盘 开机不显示,拔掉是正常的   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光驱位支架里面有个开关可以拨动的!你拨到另一边试试

网友:
换一个光驱托架试试 有的质量狠次

网友B:
光驱位加机械吗?是否是供电不足,看看二级电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位支架里面有个开关可以拨动的!你拨到另一边试试

拔了  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驱位加机械吗?是否是供电不足,看看二级电压怎么样

加的 固态,到光驱位  不显示  ,没装原盘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的 固态,到光驱位  不显示  ,没装原盘一样

不上硬盘,只插托架,看看是否还是开不起!多测试

网友:
有一些光驱架在侧边或底部有可以拨动的模式开关,可以试试。

网友:
先换个托架试下,有些质量比较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硬盘,只插托架,看看是否还是开不起!多测试

只装托架也不显示 已经确定是不兼容 引起自检不过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破

网友:
ACER有的不能加的  我遇到4741 和4750这两款

网友:
可以把bios升级1到最新试试

网友:
固态应该和机械硬盘可以对调一下,看看会不会出这个问题,然后就是看是不是绝缘没有做好呢。。。。。。

网友:
那直接把机械盘换成固态盘算了,机械盘叫客户加硬盘盒做移动硬盘,变通一下了

网友:
主盘固体 副盘给客户一个移动盒子 让他自己玩去。

网友:
sata还有有这个问题?留意了说不定会碰上,刷bios没?或者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光驱托架问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的机器是这样哦      应该是表示限制了

网友:
赞赞赞,感谢大神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

网友:
好像是AMD的吧,这款机器我也遇到过,怎么换怎么不行。最后直接买了个移动硬盘盒叫客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