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5不充电

楼主(2018-05-17):
修到一个n485笔记本,板号是BM5288,进系统测显示电池未充电,拆开电池测电池接口正极又17v电压,拆开发现适配器过来的管没有完全导通,公共点电压只有18v,但是按开机键后就会出来19.3v了,发现充电芯片是OZ8690,而且别人焊过,就查了下37脚和40脚的供电,测了外面相连的电阻, 37脚2.6v左右,40脚太小,测外面二极管18.9v,正常,打阻值+VAD无穷大,+VIN400多,电池电感500多,正常,(之前修到过一个机子+VAD阻值500多,不知道以为是正常,修了好久)。 换了个芯片后,发现还是一样,+VAD电压只有17v左右,管子控制脚6.7v,没导通,正常导通电压是24v,后来又测一遍,发现测到40脚到+va过来的二极管不通, 图纸是相连了个10欧的电阻,测电阻变大,换了个电阻上去就好了,不装电池测电池接口电压为0v,装上测为12v,维修结束。写的有点乱,不过到论坛里找图纸的时候发现一个帖子说是有这个图纸,但是设置了权限,我下不了,请老板下载后,发现并不是这个板子的图纸,已经下载40次了,也没人说,而且下载一次10分,想说又发现没有权限。

网友A:
图纸不正确的链接发上来,鉴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正确的链接发上来,鉴别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5776-1-1.html    他发的帖子里面的图是我这个机子的图,但是下载下的图纸不是这个机子的,对比包括充电芯片和ec都不一样,BM5288的机子独显,一个cpu和桥集成的芯片,他发的图纸是cpu和桥分开的,ec就差一个字8518,BM5288的是852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25776-1-1.html    他发的帖子里面的图是我这个机子的图,但是下载下 ...

压缩包标注的是BM5238的哟,bm5288的板子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C:
没有有更换电池试,说不定是电池坏了也不充电

网友D:
好多这样的为了下载分吗。我们下载他们有分吗。 上次下是dell5460也是的下来是5470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有更换电池试,说不定是电池坏了也不充电

主要是没有一样的电池,再就是插适配器测电池接口17v,还没见过这么高的电压的,基本充电电压也才13v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标注的是BM5238的哟,bm5288的板子可以参考参考

是的,但是他放图片放的是我这种板子的,板号都对的上,包括后面的1.2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多这样的为了下载分吗。我们下载他们有分吗。 上次下是dell5460也是的下来是5470图纸

不知道,很多还设置权限,我们这些低等级的根本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很多还设置权限,我们这些低等级的根本下不到。

可能设置权限的是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