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L00-la-3691p不触发

楼主(2018-05-17):
  接到一台比较老的电脑,同行拿来的,接电流表待机0.015A,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测开关角的电压发现只有0.7V,测ec开关角也只有0、7V,感觉问题应该是出在3.3V的上拉,打开图纸 ,能看到r255作为上拉电阻,一端有3.3V,一端只有0.7V,测d12第二脚的对地阻值不短路
感觉可能是电阻老化导致阻值变大就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上去,可以正常触发了,回过头测那个被摘下的电阻发现组织也是100K,这就奇怪了为什么都是100K的电阻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是不是有其他的故障点,风枪加热后正常的,
        有没有老司机遇到过这个问题,为小弟解惑

网友A:
那就有可能是虚焊了,或者这个电阻带不起负载

网友:
也可能问题出现在后继  另外有内阻也可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有可能是虚焊了,或者这个电阻带不起负载

这只是一个信号,应该不存在负载带不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