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求助] 6S开机正常进入系统,过几分钟关机自动重启,求助

楼主(2018-05-17):
故障:开机正常进入系统过几分钟会自动重启,电池连接自动重启,接可调电源供电也会自动重启,刷过系统无
         报错,换了USB管、基带电源、按压CPU故障依旧,没维修思路了,求救!

拆掉wifi可以正常待机,或者关闭wifi跟蓝牙也能正常待机!wifi换过2个没用

开机的最高电流1.5a应该是哪里漏电并且跟wifi有关的

网友:
漏电的话你看开机电流多少起跳的,开完机灭屏看电流多少,测试所有功能看有没有不能用的。重启可以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测试wifi芯片引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链接爱思助手,看有没有电池数据

网友:
WIFI板底测了没有

网友:
这故障跟wifi有关系 查wifi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