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5 高温掉电问题

楼主(2018-05-17):
这个本子 拿来装系统,系统没装完就自动断电了,拆开后盖摸导热管发现很 烫,不用电池的情况下电流上到3A多 ,就掉电保护了
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清洁做没有呀。 风扇堵起没有呀。 首先你要确定到底是硬件、引起的温度高。还是散热没做好引起的

网友:
用笔记本底座风扇吹着把系统装完交手。。。。。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需要点经验了,学习了,谢谢分享,我换过几个,都成功了

我晓得你,佰腾-1楼,卖我的洗板水,都把厂家的联系方式给抹掉了,

网友:
清清风扇看看啊

网友:
很简单问题,处理散热就好了

网友:
旁边加个台机风扇吹,排除一下是铜管不良还是硬件故障

网友:
这么高的电流哪里有短路吧,这机器是不是AMD板载的

网友:
故计应该还是温度问题,如果短路,系统还能做一半?

网友B:
联想内部有一个BIOS 是更正这个问题的,你可以试试,BIOS你搜索下,应该会有,如果没有可以找我上传

网友:
风扇改成常转~~~~~~~~~~~~~~~~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想内部有一个BIOS 是更正这个问题的,你可以试试,BIOS你搜索下,应该会有,如果没有可以找我上传

谢谢你 确实是bios 引起的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温度高 电流过大 断电保护 居然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把后盖打开用大风扇吹 先搞上系统 然后再用检测温度软件检测一下是哪个温度高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先从散热系统检查起,然后可以的话看看散热硅胶是不是要换了!

网友:
电流这么大不正常吧,怎么会是散热的问题呢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知识,还是要向大神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D:
这么多说散热的,楼主自己就是修笔记本的会不知道去处理散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说散热的,楼主自己就是修笔记本的会不知道去处理散热吗

刷BIOS也是基本操作,哈啊哈哈他居然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确实是bios 引起的

对的,是要升级BIOS,而不是仅仅刷新BIOS

网友:
清理啊 清理了再说 还有就是铜管看坏没

网友:
联想的本散热器坏的挺多的,有没有看下散热铜管是不是导热问题,一半很烫一半是温的

网友:
兄得  你这确定发帖不是为了灌水争分吗

网友:
是联想的本子吗?联想的BIOS就是一朵奇葩

网友:
奇葩问题啊   BIOS 引起高温掉电

网友:
做下散热啊,风扇转速正常吗????

网友:
楼主,你不如拿个大电风扇扇着,如果不掉,那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热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