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关斩将,实地小白维修华硕X55VD全程!余生请多指教

楼主(2018-05-17):
此次发帖离上次已有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牢记忠告: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所以不管在哪都在不断磨练自己!5月天了,天气开始进入夏季!即使外面天气炎热,坐在教室里也是清爽的,因为这边的学习环境确实OK!新学员也不断增加!(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宿舍的老学员走了,也来了一批新学员!所以就有了这块板的故事!好吧!先不说废话了,进入我们的主题!这块板是舍友从自己店了拿过来的!他经营的业务也是芯片级维修!说板被修过,还没修好!拿过来这边修修看!我也比较喜欢动手,之前也在“咸鱼”上想找些来修,感觉不靠谱!他这一来,让我欲火焚身!终于找到可以试手的板子了!
于是如下:接到手上,仔细查看板号为华硕X55VD  版本3.1板载内存 板载U 还有显卡
目测故障:板被动过待机芯片,大致判断应该是3 5V有问题
先来一张刚接到板时的样貌图!如下图:
拿到板后,一般要先观察后再上电,所以我也先简单的打了下二极体值!

还有很多地方都要测了,这里就不列举了!均无短路到了这一步,就差不多可以上电啦!先把散热拆了,不然很碍手!在来个裸板正反面!
上电测试!发现有电流动作!在0.2左右,立马断电!这肯定不对的!
因为本人还在学习中,所以还是得找找点位图!华硕一般只有点位图!所以在我们强大的迅维网!搜索需要的点位图!一下子就找到啦!
点位图下载好了!先不打开!我要先看下3  5V的待机芯片上家的焊工如何!看下图!
重新焊接,看有没有奇迹出现!结果徒劳无功!上电还是0.2的电流,说明不是芯片问题,上电的瞬间也测量下3 5V电感,都没有电压输出!
所以我要往前查条件!到这里我要打开点位图了!看一下来龙去脉!在这插入小广告!说句真话!华硕的QFN真的难焊,所以阿林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考试必须用华硕的板子!老师和迅维真是用心良苦啊!
公共点产生流程大致如上图!在来到我们的实物上看!如下图!

接下进行测量!看下公共点是否产生,如下图!也可以通过这个断定ACOK检测通过!说明充电芯片有工作!这时我想的是,刚才3 5V没电压,是否公共点送过来3 5V公共点有断线了?那就测下3 5V上管的D极试试!
那就我把重点锁定在被同行干过的待机芯片!查下点位,看条件!
测到6脚有19V电压!4脚有6V的线性开启!7脚没有LDO?难道芯片坏了?
拆下的芯片,发现还是短路,那就不是芯片引起的拉低了!那就查点位图看相连元件!如图:
看下实物,发现这个点连的东西不是很多!好查!拆下电容发现还是短路!那就在查下电容的另一端又连接了哪些元件!继续追查!
继续追查相关联的元件!
不出所料,果然有个短路接地了,果断换掉!这时在想,估计上电就可以亮机了,因为外面的故障一般都没有那么多,在迅维学习修的那个板,老师做的故障点是比较多的!好吧,接上电源测试!我×,连待机都没了!一点动作都没有了!什么鬼!静下来想想之前修的,有的待机很低,于是找了一台4位读数的可调电源看下电流,结果一样!
有点懵比,哎,查了下前级电路,发现公共点有产生,这里就不上图啦,简单的说下自己维修的过程!然后测3 5V的公共点的供电,也正常!那估计还是在待机部分,好吧!先测下6脚供电,4EN7脚发现线性出来了!我的天!
配上之前的芯片RT8206继续查条件,现在3V 5V没有,3V要按下开关才有,所以先查5V开启条件,待机14芯片没有电压,那就查点位图5V的开启电压由哪发过来,发现是EC发过来的!查找EC工作条件!
EC要工作,首先少不了供电!这个比较好查!一般名称都为AVCC
经过一番查询!这个+3AVCC的电压由+3VA_EC过来,+3VA_EC又由+3VA转过来,+3VA又是另外的+3VA0直连转过来的!请看下面点位图!
到这又有了头绪!那现在需要找到+3VA0的产生!因为初学者,在这里也栽了不少跟头!发图容易,过程坚难!其实我查的时间有点久!到后来貌似找到了!但不确定!
不确定是否被拆了!脚位上又不像被拆过!
于是我找马云家!在淘宝上游水一番!找到下面一张图!不是很清晰,也就做了个对比!虽然是一个小黑点,内心还是小激动!
立马从料板上找了个5脚芯片,2脚也是接地的!然后焊接上去!接上电看下!
怀疑4脚被拉低!但是打量下阻值也正常!无耐之下,做了个疯狂的举动!从5脚飞了跟线给4脚!如图!
接了跟触发线!上电触发下!发现有电流跳变!
接上屏,显示了!我的天!
到了这一步,心里美滋滋!然后高兴的和阿林老师说亮机了,阿林老师走过来后,看了下,发现了我的作法不对!问我飞线的用途!后来跟我说这个不能这样接,很容易烧东西!因为我直接把5V转成3V的直接飞了过来!做转换,这边虽然有点压降,但也不能这样做,会烧东西!要找到同型号的代换,或者引脚定义都一致的!所以就把问题绑定在这个小5脚管子上!在料板上找!于是找到了下面的板子!
然后上迅维网搜索下这个板子的型号想看下5脚管子的引脚定义,结果悲剧!型号为华硕K42DR 版本2.2

好吧!只能跟着板跑下线路判断引脚定义看是否用途一致!

经过测量,确定后把它移植过去!
上电测量芯片各引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发现4脚电压3.93V还有点高,5脚反馈电压0.80,其它脚都正常!这么看来反馈还有问题了!
哎,直接把那块料板上的2个电阻也移植过来,接地的对接地的!好了继续上电测!
X,既然4脚剩下1V了,更糟了!冷静想一想,是不是电阻接反啦!好吧,换过来试试!如图!电压正常了!喘了一口气!4脚电压正常啦!
然后是把待机芯片的重要引脚都量了下!还有EC的条件都正常了!现在可以放心的上电了!电流上去了,有上升下降的过程,那就接上显示器吧,看亮机了!修这张板真是一波三折啊!
总结:要熟知各种芯片的工作条件的先后循序,才能更有利的帮助判断故障和维修!切莫盲目维修!本次维修主要是电容短路,引起故障PWM无输出,上家误判拆卸管子,导致故障没有3 5V输出!还有就是管子5脚反馈出问题,引起各种保护!技术需要时间的沉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能修好这张板子得多谢强哥和阿林老师的技术支持!还有强大的迅维平台!附上我们的照片,微笑拉近距离,以后相信还可以相遇!谢谢观赏!

 会员6587842元2022-11-18 19:06
 会员11816512元2022-10-14 22:04

华硕X55VD_3.1点位

RT8208芯片手册

网友A:
不错  修主板   比较刚猛的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修主板   比较刚猛的 哦。。

还得向老师父学习,这块板还是修了有点久!而且还有人指点才能修好!见笑了!

网友B:
余生怎么指教 你说哈!!!!哈!!!!哈!!!!哈!!!!

网友C:
大哥,你是我大哥,这才是金华贴啊,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看了贴我对自己将来的路更加有信心了

网友D:
修的太好了!曲折的过程正好加深你的印象。

图中哪个是你哦?

网友E:
学长好,看到这帖子我的思路更清晰了,以你为榜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余生怎么指教 你说哈!!!!哈!!!!哈!!!!哈!!!!

还会碰到难题!所以还得请教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太好了!曲折的过程正好加深你的印象。

图中哪个是你哦?

能有这番成绩也离不开老师们对学生的悉心教导!我是阿林老师右边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是我大哥,这才是金华贴啊,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看了贴我对自己将来的路更加有信心了

付出定有回报!我也是从一点都不懂走过来的!努力学习,更重要的是自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长好,看到这帖子我的思路更清晰了,以你为榜样哦

相信你也是最棒的,我现在还是各小白,我也在不断学习中!

网友F:
不错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很好的经验。

谢谢同学的支持!让我们一起进步!

网友G:
一代宗师,鑫哥,祝多多秒杀机器赚大钱

网友H:
新哥思路清晰 以后多多指点:tiaopi: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哥思路清晰 以后多多指点:tiaopi:

谢谢支持,相信你也是可以的!

网友I:
思路清晰     容易修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修出外面修不出来的二修机,我们实地就是厉害,我还得多多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代宗师,鑫哥,祝多多秒杀机器赚大钱

肖大哥,没有你的帮带,也没有今天的我,还得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清晰     容易修

老师父见笑了,还得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