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惠普TPN-L110板号2628301键盘W/S/X键不能用

楼主(2018-05-17):
同事换过键盘,换过ec,故障依旧,我接手。
搜索论坛,有6050A2628301的PDF图纸,可惜有密码,解不开。
板上ec是IT8527E,在论坛未搜索到类似的故障。
……
最后根据其代换ec——IT8528E,找到一份可参考的广达R75图纸。

主板和参考图纸上的键盘接口和ec脚位对应关系,正好相反,倒着数就对了。
打值未见异常,跑线到ec,都是通的。
上电时,MX1~6都是3.2V,MY1~17都是0V。
采用刷表法,一表笔定住EC一个脚位,另一个表笔刷下去,在txt文档里面,有很多字符出现。打到MX7时,txt文档里面的W出现了。
以为找到故障点,开始割线,飞线,故障依旧。
加焊键盘接口附近所有电阻,故障依旧。且接口正反面均未为发现排容。

洗板水仔细刷键盘接口,故障依旧,请问看帖的各位,猜到故障点没,先别往下看,仔细想想。

怀疑EC脚位配置出错,到官网下载bios,刷bios好了。
EC旁边的那个小8脚芯片,不是EC的程序,官网也没有,只有64KB,不知道是什么,顺便丢进来。

网友A:
EC旁边 那个BIOS官方有下载的 还是分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旁边 那个BIOS官方有下载的 还是分离出来的。。。

用编程器备份的。官网下载的,没有这个,只有8M的bios

网友:
一般情况换完ec,测试接口对地阻值后,下一步就应该想到ec外挂的bios。辛苦了...

网友:
现在官网下的BIOS可以用编程器刷了吗,要是我可能会去想排阻电容不良,厉害

网友:
学习了,bios也有可能配错脚,感觉换完键盘应该就可以判定了吧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经典,你同事也不先刷个BIOS试试。。。哈哈

网友:
BIOS引起的奇奇怪怪的故障啊 这种一般换完键盘肯定考虑换EC了 换了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换了键盘,打完阻值都是先刷BIOS再换EC的,换EC前还要检查键盘接口,先加焊再测试

网友:
完全没有修到过,感谢楼主分享。遇到了才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