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号问题]
博技维修部(UID: 1158534) 灌水初犯 警告下

楼主(2018-05-17):
初犯 警告下  以后注意!

有人说处理轻 。
补充如下:

该账号 注册日期 是18-5-15  也就是相对一个新的账号  所以严重警告一次 ,若是老账号 就直接禁言了。
对新人更多的要引导,下次再犯 会禁言了

网友A:
天意版主这个人已经不是初犯了,昨天88帖,今天118帖,明天可能就是188帖了,昨天你忍了没处理,今天他就灌水118帖,对于这种恶意灌水的应该直接禁言,积分扣到负数才行,不然满屏都是乱七八糟的回复,这样处理对其他灌水的人也没震慑作用!

网友:
天意版主是不是处理太轻了,灌水118帖都只警告处分!

网友:
同意二楼的做法,对于这种恶意破坏论坛的,直接禁言,积分一撸到底!

网友B:
处分就警告这么轻,明天我也去灌点水,只是被警告积分还是赚回来了

网友B:
这样的胡乱发的主题帖都不会被删帖或处理???

看来以后会有不少人这样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胡乱发的主题帖都不会被删帖或处理???

楼主。论坛每天发帖用户很多的,我们不可能一一监管到的,如发现灌水问题及时和版主或管理举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意版主这个人已经不是初犯了,昨天88帖,今天118帖,明天可能就是188帖了,昨天你忍了没处理,今天他就灌 ...

主要是 注册日期 是18-5-15  也就是相对一个新的账号  所以严重警告一次 ,若是老账号 就直接禁言了。
对新人更多的要引导,下次再犯 会禁言了。

感谢建议和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处分就警告这么轻,明天我也去灌点水,只是被警告积分还是赚回来了

呵呵 你可以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你可以试试 ……

听这口气有点不善还是不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