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看下红色框里的那个白色的贴片元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8-05-17):
麻烦大家帮忙看下红色框里的那个白色的贴片元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

从其他板子上拆下来一个,焊了上面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其他板子上拆下来一个,焊了上面能通用吗

睇睇保险是否烧断了,打下两边阻值是否正常才换保险

网友:
换了也没用,后面还是短路的。

网友:
烧保险了要查下后面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维修的漫漫长路,楼主还要加油!

网友:
这不就是保险电阻吗。。。。。。。。。。。。。。

网友:
先查后面有没有短路,没短路再上新保险。

网友:
保险坏了后面应该有大问题的,,

网友:
如果你这都不认识还是给专业的维修人员吧!不是换个保险就能解决的。。。。。
饼哥出来,这个学员你是怎么教的呀!

网友:
                        是干维修的吗。。。。

网友:
F 或者R 都是起到保险的作用 应该!

网友:
应该是个单纯的保险或者保险电阻

网友:
就一个保险啊  直接飞线也可以啊找个换也ok

网友:
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

网友:
这是个电感,相当于一个保险,呵呵

网友:
保险或者是电阻,画质太差

网友:
这个一看你也不是干维修的,这个问题你修不了,给专修笔记本的来帮你修吧!
不是认为烧的保险,主板后面肯定有短路,换了还是会烧的

网友:
应该是保险但是直接换上去是不行的因为可能后面有短路

网友:
保险, 连锡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吧,迅维学员。这个都不认识?菊花棒呢?

网友:
你这实地学员账号怎么来的

网友:
就是一个保险丝

网友:
你作为一个迅维学员不应该吧  就算不是学的笔记本 哪怕是显示器 手机  ,这个元器件一眼就应该认识

网友:
保险 丝,你直接连锡也可以!

网友:
很明显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