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X1 Carbon I7 没显示

楼主(2018-05-17):
联想  X1  Carbon    I7    没显示
能开机,电流上到0.32A不动,这个机子的板子贵交换1300元,单买1800元。看了论坛上说的那么多曲折的难受,心里都没底,测电压又有一下,电感又没有短路,能开机也没有去想BIOS,比对论坛有人说0.3A的有个例子是BGA CPU 完美亮机的,客户说上千这么贵就不修了,只好说再查下,第二天下午查到没办法了,只好试一下BGA 上温度到220度下温度200就关机,降温后装好,电流0.01A直上到0.85A真的完美亮机了。

网友:
这种新机器的,都是刷下先刷下BIOS,如果不行就上BGA烤一下,不行就放弃了。当然先排除供电问题。

网友:
这样的机器修了几台了,BIOS,CPU容易出问题,联想YOGA系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板子都做的很薄,集成的CPU容易出问题。如果电压,BIOS没问题,就加焊CPU,如果好了,建议客人还是换CPU好,以免下次返修

网友:
现在CPU坏的太多了。集成度越高CPU越爱坏

网友:
这个板子一般都是板层有问题,就是CPU到内存线路之间。前几个月修过一片,加焊 CPU后能用几个月,之后又挂了,后面直接买改良板子了,改良版号就是Y26;未改良的的板号是Y06,。定板子的亲们要注意了!

网友:
我都有一个类似的放弃了 ,

网友:
这个  加焊用不时间长的     建议换版

网友A:
这种机器修好 返修率也应该很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修好 返修率也应该很高吧

就一个星期了还没有回来,愿它一路顺风

网友:
笔记本的独显爱坏,现在CPU集成度提高了、板载了,CPU损坏的概率也提高了。另外,联想的机器,为什么BIOS损坏的概率比较高呢?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知识,还是要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
绝对用不长久,用多长看运气了。。。。。。。。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得返修

网友B:
楼主有返修就发一下呀,我上次有个宏基的机子,I5 的加焊用了三个月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返修就发一下呀,我上次有个宏基的机子,I5 的加焊用了三个月又回来了、

那有什么办法,价格高不修早早说明了,保修一个月,反正才收二百。我们做维修的除店租电费也过得不容易。

网友:
但愿不要返修,就这B板子干了U都返修了

网友:
我去。我放弃了好几台。不敢试试。怕到时候开机不了啊。。。这U贵的死

网友:
这板子的质量没得说,不愧是带有联想特色的THINKPAD,已经把THINK真正的精华都抛弃了,最差劲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