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开机通病一例

楼主(2018-05-18):
待机正常,按开关没发反应,拆机测量主板开关信号有3.3,按开关不拉低,拆下开关板测量开关引脚不电压,拆了电路板胶纸,放大镜看了下有短线,以前遇到过,,直接用到刮了刮,飞线连接,通电开关引脚有电了,按下就出开始电流跳变,亮机。

网友:
是铜线漏电吗         ??????????????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见过啊,好通病啊,哈哈

网友:
开关板被贴纸贴住  湿气太重  导致腐蚀

网友:
哈哈没修到这故障。

网友:
能不能理解这是个通病呢?通病这个现象,各品牌机器都有,有时真的又爱又恨。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秒杀  不过你些的错别字很多

网友:
就是腐蚀掉了,开机小板不能正常开机拉低动作了

网友:
G475,G480,G470基本上都有这毛病。。。。。。

网友:
又是通病

网友:
楼主这个分享不错,开关板没有电压导致,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还算好搞的。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见过,真的是通病

网友:
通病捡钱了,这帖水的简洁明了就是错别字太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