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31通电白屏维修

楼主(2018-05-18):
通电白屏,拆机,测量屏供电,有5v,拆屏,测量屏保险是好的,有5v,这怎么回事啊,难道屏坏了,直接换了个19寸屏,还是白屏。看来不是屏问题,拆了电源板,哎,原来滤波电容坏了几个,造成5V虚电带不动了,直接更换测试Ok,看来以后还要先查电源板哦

网友:
屏幕白屏大部分都是少电压引起的

网友:
要都是这么简单的故障就好了,家里还有3台23的显示器,抽空去拆拆

网友:
下次会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了

网友:
                  你这一款 显示器  基本都是电容怀孕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无私奉献 谢谢分享 无私奉献 谢谢分享 无私奉献

网友A:
这种情况我直接叫换屏幕 然后大赚一笔

网友:
一般用比较精确的数字表 可以测出供电偏低 ,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怀孕了,带负载能力不够呢

网友:
这种情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直接叫换屏幕 然后大赚一笔

够狠 够狠  就服你 别人我都不鸟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指示灯闪烁啊,怎么是白屏

网友:
电压不够引起的白屏少见

网友:
这样得不会白屏吧    没见过

网友:
电源不稳应该是闪灯,跳电压呀,造成白屏的还真少见

网友:
还真没遇到爆电容会白屏的,这是捡钱的活啊

网友:
维修应该是先简单后复杂,以上了就搞屏能把问题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