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开机报警5下

楼主(2018-05-18):
DELL   N5110   开机报警5下    屏幕没显示器    主板电池换了 也一样

网友:
你这补准    我见过5声他还是BIOS问题  有时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问题 找了  是DELL的机子都有一个像蓝牙小板的 东西 没插上去    LID 小板   我在别的机子上找到了 插上去就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