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主板维修

楼主(2018-05-18):
商家送修 请叫他爱睡的小金毛
急单,我最怕的就是急单....
拆机,主板型号是华硕M4N68,AM3的机器
桥是英伟达的....
检测到不跑码,测个大电压都是正常的,热风枪给桥加热,跑码.做BGA....
跑码之后,装机不亮。结果发现跑码00-D3-EE。拔掉内存还是这样跑码,判断不过内存
测内存供电,VTT,SPD都是正常的。换了一根还是如此...
哎哟我的小金毛啊,然后就开始刷bios。刷了论坛好多个,没有效果,一个样子...
查吧,查内存S0MBUS发现问题,DATA0.8V,CLK3.3V,正常都是3.3V才对,
打开点位, SMBDATA 和 SMBCLK都是经过R272上拉来的 。测得RN201第6脚3V,第5脚0.8V ,测DATA无短路。在料板上找到一个换上
上电开机,亮机...急单亮机图没拍 请叫他不睡觉不舒服金毛....

网友:
学习了。楼主号技术,要是我加焊桥不行就叫他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加焊了桥。。...............................

网友:
修主板主要还是靠思路和经验,学习了,收藏先以后用的到!

网友A:
这个是华硕大部分主板的通病,88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华硕大部分主板的通病,882排阻

一看就知道你没仔细看帖子,明显的是272排阻.......

网友:
一般怀疑桥有问题都会用手按着试试的,可以了才会加焊桥,,不行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加焊桥是管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个问题导致不跑吗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  不过还是有必要在做桥之前查的

网友:
这个板子多数是做下桥,很多可以好的,

网友:
小金毛,真可爱,可他怎么这么爱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