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540一体机 开机 电流0.36 掉掉电

楼主(2018-05-18):
联想 C540  开机 电流0.36 掉掉电       板号LP--9301P   拆机楼板又是好的 可以正常开机   把硬盘电源线插上又不行    12V  5V 不稳定  以后又好了   有人遇到过吗  有通病吗   图纸我还没下载到  有的传一份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查查外设有短路的不,碰见过无线模块短路的

网友:
现在百度搜怎么搜不到了,只能精准搜索吗。需要这里发帖。晕哎,怎么这么类的。注册会员,定期刊,晕,搜资源都搜不到。

联想的一体机,c540是amd芯片么,换个bios电池试试

网友:
有保护了  ,仔细查查  ,小短路。维修要仔细

网友:
过来 看看   没金币看帖了    过来 看看   没金币看帖了  过来 看看   没金币看帖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是硬盘电源线问题   我拿台式机电源剪了线  接上去就好了   120元到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