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M-i78172D1 独显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8-05-18):
神舟战神Z7M-i78172D1  独显驱动装不上, 驱动都是从官网上下载的,还是打叹号,不会是显卡本身问题吧,谁遇到过。。。。。。

网友:
没修过这款机器,在联想笔记本、还有其它台式机上遇到过,独显驱动打不上,挂叹号。换显卡后OK。

网友:
不会是显卡挂了吧?烤之!!!!!!!!!!看是不是虚汗

网友:
显存或者显卡,可以先加焊显卡,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前提是你已经刷过bios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了

网友:
什么都不说,直接换显卡就是了。哈哈换前回焊一下。

网友:
我刚刚也收到一台,还没修好,一会研究

网友:
修过这款机器,在联想笔记本、还有其它台式机上遇到过,独显驱动打不上,挂叹号。换显卡后OK。

网友:
没修过这款机器,在联想笔记本、还有其它台式机上遇到过,独显驱动打不上,挂叹号。换显卡后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吧

网友(2018-06-21):
很大可能是显卡问题,不过你可以不着急换,先加焊显卡,可能会有惊喜哦

网友:
用原盘一步一步的安装,再装显卡驱动动,遇见过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看看,要不就刷个BIOS

网友:
这本子 问题多啊。。。。。。。。。。。。。。。。。。。。。。。。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