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华硕X450V拆机体验

楼主(2018-05-18):
华硕X450V拆机体验 ,这个系列的机器十分好拆,只需把后盖的螺丝取下即可拆开C壳 ,C壳是连键盘一起的!分别有开关线 键盘线 触摸板线,依次取下即可,接下来取主板就OK了!

网友:
这样的电脑比较好拆一点,撬棒一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