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650服务器主板维修

楼主(2018-05-18):
主板:IBM X3650服务器主板
故障:不触发
先来个全貌 此主板故障不触发好像是通病,不过之前来了两块都没修好这个也是不触发,测量内存附近电容有大短,于是开始维修,但是散热架是真的难拆,拆了半天才拆掉,最终是这个场管坏, 订了个回来,OK了,不过这个板短路的地方比较少,之前两个都是大范围短路,而且不止一个电压,难修!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服务器很少修到,不过修好的都是比较厉害的

网友:
玻璃管子 。。。。。。。。

网友:
修好就很不错了..恭喜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这论坛的牛人真多啊,上至服务器电脑,下至品牌机组装机都修的了! 看来再这里混是错不了啦

网友:
楼主修的得心应手啊 看来服务器的主板没少修啊。这些电路都十分的熟悉

网友:
X3650 大短路最终是玻璃管子坏,运气不好,这种板大短一般都是风扇边的贴片电容坏,楼主技术不错,这种玻璃管比较难换,能换好手工还是不错滴,加分鼓励!!!

网友A(2018-08-06):
你的亮机提示什么啊  我的也到哪里不过去  什么问题

网友(2018-09-26):
您认识北京有能修这种服务器主板的吗?

网友(2018-12-12):
引用 网友A:
你的亮机提示什么啊  我的也到哪里不过去  什么问题

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