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ux305fa 开机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5-18):
Asus UX305FA
接到的时候开机电流上不去,只有0.026左右.。。。。
拆机,,,然后在论坛找了,没找到点位图,只有维修指南

全主板打阻值,所有电感阻值都无短路迹象。。
然后插电,对着维修指南检查,发现除了PL8000 没电压,其他都有电压
看了下这个貌似是CPU供电,没图纸,只能找芯片手册了,
芯片手册也没找到,只找到一张之前保存的截图~唉

对着这个检查芯片条件,供电满足,但是第一脚的EN没有收到。。
考虑到有电压没出来,是不会发出CPU供电EN的,所以重点检查各大小分支供电。。
由于没图纸,只能逐个MOS管,逐个小贴片电感去测。。。。。
测半小时后。。。。
终于发现了异常,,桥供电 一个小mos管有异常 DFN-6封装的 N-mos管,G极电压1.48V S极电压才0.5v左右。

断电,测对地阻值,无短路,用风枪把MOS管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再插电测试,果然电压上去了,变回13V了

在料板找了同样的管子,换上去,插电测试,电流上去 了,装机。。

没图纸,没点位,只能靠瞎摸了,不过运气不错能找出问题。。。后来在论坛发现也有人碰到类似的,不过损坏的不是同一个位置的管子,也是大概的地方桥供电分出来的小分支供电。。
自己拍出来给各位看看把,这4给MOS管很容易损坏,如果下次有人碰到就看看咯
各位看好了就给加加分,谢谢

网友:
6条腿 小mos  换成这个封装了

网友:
这么蛋疼

网友:
楼主也是厉害了,这样都修的出来、对于没有图纸的机器我都只有看着它。

网友:
第一次见楼主这种封装的MOS管子,下次遇到就会注意了,感谢分享,加分。。。。。。。。。。

网友:
没有图纸盲测半个小时,楼主很有耐心啊,不愧是老司机

网友(2018-07-04):
像楼主能静下心修理台式机的工程师真不多了

网友:
好的,谢谢分享,给你加个分鼓励一下。。。。。。。。。。。。。。。。。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