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自动上电 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8-05-18):
插电本本自动上电,然后可以进系统  软关机后按开关无法开机,必须吧电拔掉在插进去让它自动上电,开关到EC  KBC_PWRBTN#   按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  然后EC 发给桥的PM_PWRBTN#  是0v      我就把EC换了  3.3v出来的   按开机键 PM_PWRBTN#
不会有高低高的跳变 。  然后EC BIOS    桥BIOS 都刷过   PM_PWRBTN#  打侄  正常的  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大神在哪里啊。。。。。。。。。。。。。。。。

网友A:
ec里面有程序,或者换的型号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里面有程序,或者换的型号不对

我从B460的主板上拆过去的EC    是一样的型号。、

网友B:
大神啊 要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 要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我不是大神 我只是一个求学的小学生

网友:
是我就叫客人换板算了,反正有钱赚就行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