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 正常关机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8-05-18):
昨天客户送修一台X260的机器,来时故障是不亮机,电流档死,看现象怀疑是BIOS问题,于是在某宝上买来工厂的BIOS,刷上亮机,安装好进系统测试OK,关机后再次开机问题来了,无法开机,必须把适配器拔掉,再插上才可以再次开机,网上有说X260的开关排线爱坏,买来排线装上还是一样,到此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此故障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原来机器的BIOS合成一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来机器的BIOS合成一个BIOS试试

这个机器BIOS不参与开机,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吧。

网友:
x260,应该是比较新的机器吧?还木有修到呀!

网友:
之前遇到过宏碁8x系列,开机后关机无法再开机。将电源彻底断掉后又可以开机,断定EC故障(EC内置BIOS)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BIOS程序的问题,呵呵

网友:
可能还是BIOS关系吧。

网友:
把原来BIOS的ME 刷来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是不是没弄好!

网友:
论坛搜索到一个可用的!你自己下载下

网友:
改了一个,楼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