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555y主板屏接口图

楼主(2018-05-18):
如题 求华硕x555y屏接口图片 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40针接口定义,脚位
1      NC
2-3    AVDD
4      DVDD
6      SCL
7      SDA
.
.
.
35     BLIM
36     BL_EN
38-40  VBL+

网友:
某宝去找能放大的图片看一下,主要几个电压信号够就行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经查无3.3v屏供电(2~3脚)。飞了个3.3v。但屏还是点不亮。查屏19v保险烧毁,后极短路。取下滤波电容ok。至此,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故障原因是内屏不亮外接正常。开始以为是二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