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独显.掉电维修

楼主(2018-05-18):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E40 独显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哈哈 这也行  一般都是散热器的问题 没想到硬盘还能掉电

网友:
悲惨。。。 硬盘谁坏的

网友:
这有些悲催了!居然ring盘的锅!!!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先换我们的固态硬盘装个系统试下,你这路走的有点弯呀

网友:
硬盘坏道引起掉电?这么奇葩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有疑问呀,你不是说进PE都掉电的么,掉电的机进PE你拔外设不拔硬盘?

网友:
我了个去的,板子都换了还没有好。楼主吐血没 有、

网友:
固态硬盘坏了会引起掉电,还有这种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学习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问题 有点不一样,我还没遇到过硬盘引起掉电的故障

网友:
一般硬盘都是蓝屏的多,还没有见过掉电的。。。。。。

网友:
我修过掉电的,升级显卡驱动就好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一台商家的他给我说装系统go完以后到安装界面就掉电我拿到机器后处理了散热能装起系统了鲁大师压力测试掉电怀疑BIOS去网上下了一个BIOS程序升级了重启掉了一次电再开机边压力测试边放电影烧了一晚上都没关机

网友:
固态坏掉引起掉电真的没有遇到过   不过你这下有点亏啊

网友:
一般硬盘都是蓝屏的多,还没有见过掉电的。

网友:
我还以为固态硬盘是不会有坏道的。。。。

网友:
楼主遇上这样的问题也是很郁闷。修电脑什么事情都也可能发生

网友:
硬盘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还没有碰到过,下次碰到这样的故障也要想到这一现象。

网友:
电子产品真得难琢磨,我遇到过装上机械硬盘不触发的情况,最后换硬盘解决,这种替换法解决的问题,不是刻骨铭心一般会忽略掉,所以很少见师傅们分享

网友:
意外的惊喜,  没遇到过

网友:
固态硬盘也能测坏道?????????????????????

网友:
硬盘有坏道也会引起掉电吗,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还有这事。。。。。。。。没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