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蛋疼的问题21.5寸的

楼主(2018-05-18):
机子 客户 拿来说不显示   于是放下来  测试后  发现 已经 有熟悉的咚一声的 开机响声了

      不过 响了之后  屏幕就是 不显   通电放哪里不管他 他就 咚以后  过会 再咚一声 反复这样  就是 不亮机    机子 我已经刷过 程序了  效果 依旧  还是 不亮机
        看看大家 知不知道 是哪里的问题 有没有 类似的通病的   谢谢

网友:
.主板的问题吧。。。。。。独显的吗?

网友:
是蛋疼点

网友A:
就不知道插个键盘上去看看呀、看下键盘灯亮不亮。

网友B: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有没有测试过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有时还能显示 不过几十秒后屏幕开始花屏

网友D:
昨天我修台华硕笔记本,开机也听到进系统声,后来查到是灯光EN3.3V没电压,你这台应该检查主板输出到屏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我修台华硕笔记本,开机也听到进系统声,后来查到是灯光EN3.3V没电压,你这台应该检查主板输出到屏的电 ...

这玩意 偶尔 还会亮机的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

偶尔亮机的  郁闷的很  搞得 没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的问题啊,有没有测试过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偶尔亮机的  郁闷的很  搞得 没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知道插个键盘上去看看呀、看下键盘灯亮不亮。

偶尔亮机的 有时 又不断的咚咚的不断重启   郁闷的很  搞得 没信心

网友:
你这问题应检查主板输出到屏的电压,显示和没显示时的电压对比下,还有就是显示和没显示时的电流。

网友:
显卡问题巨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