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 IBM x200 待机0.14 按开关无反应 怎么修?

楼主(2018-05-18):
IBM x200 待机0.14 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查了3 5V 是有的。 怎么修?这个待机电流应该是不正常吧

修好, 键盘坏,还有主板网卡芯片附近一电容微短路。发热 换了电容,换了键盘 好了!!!

网友:
查查是有否短路,是否有某路电压在待机的时候出来了....

网友A:
肯定不正常,有短路,认真查一下。。。。。。。。。。。。。

网友:
用手摸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正常,有短路,认真查一下。。。。。。。。。。。。。

修好, 键盘坏,还有主板网卡芯片附近一电容微短路。发热 换了电容,换了键盘 好了!!!